[求助] 求助推荐LDO论文

楼主(2025-07-25):
各位大佬,本人想做一个LDO,输入电压3.6V,输出电压3.3V,负载电流0-100mA,外挂1uF电容,请问主极点放在内部还是外部更稳定?有没有推荐的论文,论文名字即可?我参考学习,感谢各位大佬,主要是稳定性一直调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低频电源抑制比要求高于60dB,所以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小信号电阻也比较大,误差放大器的极点离输 ...

误差放大器做成高增益的(两级本征服增益),低频PSR就能高于60dB(除非工艺的本征增益低于30dB)

附件文献的结构是误差放大器后面接一个buffer再接到功率管的栅极
buffer将误差放大器的高输出阻抗和功率管栅的高输入电容进行隔离;
同时buffer的结构也是经过优化的,通过负反馈将buffer输出阻抗降低了一个本征增益的数量级;

网友A:
1uF稳压电容,输出极点肯定是主极点。
电源电压比输出电压只高0.3V,省事就用PMOS功率管。
推荐附件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F稳压电容,输出极点肯定是主极点。
电源电压比输出电压只高0.3V,省事就用PMOS功率管。
推荐附件的结构 ...

补充一下,低频电源抑制比要求高于60dB,所以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小信号电阻也比较大,误差放大器的极点离输出的主极点比较近,这种没有没补偿的方法能使次级点推远一点?

楼主: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