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etention Register疑问

楼主(2025-07-25):
对于不同的power domain之间信号传递需要加ISO cell,那么对于Retention Register
这种cell也需要加iso cell吗?如果加的话是加在input还是output?在一个文章中看到这个描述比较疑惑

网友A:
不用插,文章这句话的表述有问题

包含retention register的电源域就是可关电电源域,可关电电源域输出一般要插ISO cell.
所以其实跟retention register本身没有关系,连寄存器内部的电平转换都不用额外插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插,文章这句话的表述有问题

包含retention register的电源域就是可关电电源域,可关电电源域输出一般 ...

了解,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