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eamin之后同名的库被覆盖掉求补救

楼主(2025-07-25):
求问各位大佬,如果版图streamout streamin之后同名的库被覆盖掉,里面的管子等器件变成了自动生成的,此时有什么补救方法吗,因为顶层版图还没画完,是在画的过程中因为闪退stream in stream out,但是小白不懂两次选成了同一个库,如果有办法感激不尽

网友A:
你们的设计网系统有备份吗?问问IT呢,输入.snapshot看看有没有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设计网系统有备份吗?问问IT呢,输入.snapshot看看有没有备份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备份的,不知道有没有sos svn ,如果有的话 可以找到之前的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设计网系统有备份吗?问问IT呢,输入.snapshot看看有没有备份

好的好的,这个好像是没有,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备份的,不知道有没有sos svn ,如果有的话 可以找到之前的版本的
...

好的好的蟹蟹蟹蟹,,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