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压基准源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7-25):
我是这么想的
假设最开始MPH MPL栅极电压都是0  MPL较低的沟道电阻会抢走更多电流 导致MNC栅极电压升高,电流增大,V1增大直到形成△VGS

V2与V1呈线性比例 VREF与V2差一个VGS  VTH MPREGF随温度增高降低 CTAT  V2是PTAT

A Novel Low-Power Subthreshold Voltage.pdf

网友:
稳定后MPh、MPL、R1的电流相同。
R1的电流为V1/R1,而V1=VgsH-VgsL,也就是电流等于(VgsH-VgsL)/R1
这与恒定gm偏置电路的情况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