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

楼主(2025-07-25):
DRM.R.1 { @ DRM.R.1 is a rule created to remind you that the following DRM and DRC must be checked before tape-out.
        @ 1. T-N45-CL-DR-003 & T-N45-CL-DR-017 are pad and assembly related design rule that is not included into this design rule. Please make sure the DRC of T-N45-CL-DR-003 & T-N45-CL-DR-017 has been executed before tape-out.
        @ 2. Antenna deck is seperated from the main deck. Please make sure the Antenna deck has been executed before tape-out.
        @ If the above items have been checked, this violation can be ignored.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Figure)
     COPY CHIPx

请问一下大家这个drc错误怎么改

网友A:
这是一个提示而不是指具体错误,意思让你流片前记得检查一下下面两点:
1、pad和assembly的rule和你用的这个rule是分开的,需要用那个rule再查一下是否有问题;
2、天线问题一般也是另外一个rule,需要单独检查。

网友B:
如果pad和Assembly的以及天线的rule都跑过了的话,这条rule可以忽略掉,可以直接waiv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提示而不是指具体错误,意思让你流片前记得检查一下下面两点:
1、pad和assembly的rule和你用的这 ...

哦哦哦,好的好的,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pad和Assembly的以及天线的rule都跑过了的话,这条rule可以忽略掉,可以直接waive吧 ...

好勒,谢谢

网友:
这个不用管啊,你看下DRC有个文档,里面有说明,哪些可以waiv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