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如何输入中文

楼主(2025-07-25):
如题,今天在gvim里想敲中文注释,结果怎么切换输入法都没反应,只能输入拼音,没有中文。

求大佬们解惑

网友:
先确保系统可以输入中文 然后再vim的插入模式输入就可以了 要是还不行 应该就是输入法没切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