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镜配置

楼主(2025-07-25):
请教一下前辈们,请问在做很多档位电流镜配置的时候,将配置的传输门开关做在gate端,流片会有什么问题吗?除了建立的问题,我暂时没有想到其他的坏处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如果是low power设计,假设开关对地有leakage,也会对电流有影响~取决于电流大小和有多少档位

网友:
很常见的做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