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放大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分析

楼主(2025-07-25):
图片中这种可调电阻式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理论上能否做到输出恒定不受输入变化而变化呢。我知道这种AGC的调节方式是,输入增大,与反馈电阻并联MOS管栅压增大,跨阻增益下降,但这种AGC是否能像db线性AGC一样具有明确的数学关系呢,比如跨阻增益变化多少,输出幅度变化多少。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论文专利,都没有对这种AGC的数学推导,有的论文和专利甚至直接说明这种AGC仅能粗调,不具有明确数学关系。

网友A:
A0没有负反馈?怎么工作?

网友B:
你就把A0看成是比较器,放在整个电路的大环路里面,就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0没有负反馈?怎么工作?

A0输出增加,压控电阻减小,跨阻增益减小,A0输入减小,因此存在反馈,但是这种反馈感觉不算小信号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把A0看成是比较器,放在整个电路的大环路里面,就能工作了。

请问这里的A0是运放还是比较器呢,它似乎存在反馈,A0输出增加,降低跨阻增益,减小A0输入,但这种反馈又不像是小信号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里的A0是运放还是比较器呢,它似乎存在反馈,A0输出增加,降低跨阻增益,减小A0输入,但这种反馈又 ...

稳定前处于开关大信号状态,环路稳定后,就是稳定的闭环小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前处于开关大信号状态,环路稳定后,就是稳定的闭环小信号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前处于开关大信号状态,环路稳定后,就是稳定的闭环小信号了。

请问这种跨阻放大器自动增益控制环路是否能有明确的数学表达关系呢,我目前查找了一些中英文论文都只是表述了它的反馈工作原理,没有看到一篇对这种结构的数学推导。请问您是否有相关论文推荐呢

网友C(2025-10-20):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跨阻放大器自动增益控制环路是否能有明确的数学表达关系呢,我目前查找了一些中英文论文都只是表 ...

您好 我在读研究生 做的是跨阻放大器相关的题目 但是相关论文很不好搜 请问您一般怎么查找相关论文呢? 需要去外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在读研究生 做的是跨阻放大器相关的题目 但是相关论文很不好搜 请问您一般怎么查找相关论文呢?  ...

知网和IEEE XPLORE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网和IEEE XPLORE吧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