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金属走线优化

楼主(2025-07-25):
请问版图金属走线缺角是什么意思,最近在优化版图,老师先让检查金属走线有无缺角问题,但不太明白缺角啥意思,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A:
拐斜角一般发生在高频或者大电流的地方,原因如下,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直角容易积累电荷,因为电迁移效应在直角处日积月累容易发热使其形变,进而容易发生短路等情况。其次在高频的情况下,因为趋肤效应,电流会沿着金属的表面走,直角处积累电荷容易发生尖端放电。这里涉及到两个效应,电迁移效应和趋肤效应,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拐斜角一般发生在高频或者大电流的地方,原因如下,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直角容易积累电荷,因为电迁移效应 ...

哦哦,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