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多次trans,有几个case卡住,不出波形

楼主(2025-07-25):
如题,我跑MC,trans仿真,有几个case一点波形都没有,但是一直在跑,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请问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么?

有可能是节点初始值设定的问题,但我后面没再跑这个仿真了

网友:
可以把这几个不出波形的点单独save一下,单独run 看看是否有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