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M定频模式下轻载稳定性

楼主(2025-07-25):
轻载下RL和CL的极点下降,导致低频时相位接近0,但是穿越频率处的相位裕度大于45°,想请问这个是否有影响,还是要保证穿越频率内带宽都在45°以上?其次轻载时最低电流应该设置为多大?

网友:
要保证系统带宽内的相位裕度都充足,而不是仅穿越频率的相位裕度充足。

否则会造成在系统还有增益的时候,就形成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91399-1-1.html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