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有CentOS系统下Synopsys DC工具,求会安装TSMC 28nm工艺库,有偿

楼主(2025-07-25):
如图所示,已经有28nm工艺库原文件了,且已经下载到了EDA服务器上,但不会解压安装。

我平时使用DC都是通过自己写的一个.tcl脚本文件,在其中指定综合库路径,然后找到.db文件。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如果有大佬可以教教更正规的方法,我也乐意学习

总之就是,有偿求找大佬!
联系方式:QQ970571374

网友A:
知乎上有一篇文章,看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包里面哪些数据,解压出来就会有你综合的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乎上有一篇文章,看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包里面哪些数据,解压出来就会有你综合的数据就好了。 ...

老哥,方便给个关键词或者链接吗

网友:
这个搜搜看 “28nm库”

网友(2025-08-25):
直接perl执行insta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