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PLL教材疑问

楼主(2025-07-26):
教材P88-89页,这里说有个正反馈,有点疑问,难道不是负反馈吗?我单独仿真了P管的tuning效果,也与书中说的相反,频率是随着Vcont降低而升高的

网友A:
可是看第一张图,Vcont 越低  电流越小  频率不应该越低吗? 仿真真的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看第一张图,Vcont 越低  电流越小  频率不应该越低吗? 仿真真的没问题吗 ...

你指的是N管的控制作用,我这里是说了是单独仿真P管的,实际上第一张图里N和P管的控制作用确实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