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电路的等效电阻

楼主(2025-07-26):
小白在仿真开关电阻时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如何仿真开关等效电阻,我认为应该是电压除以电流得出电阻,但是得出来的结果差要达到的目标很大。如何解决?

电路图如下:

要仿真的目标:

我仿真实际出来的效果:

网友A:
dc print 参数里有个ron,这个是电压除电流的结果,也是开关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print 参数里有个ron,这个是电压除电流的结果,也是开关的电阻。

感谢您的回复,可是我没找到您说的这个提示,我只找到了这些,您能告我一下去哪里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可是我没找到您说的这个提示,我只找到了这些,您能告我一下去哪里找吗?

学一下 dc 打印 op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一下 dc 打印 op点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