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折叠cascode+共源)做buffer,全PVT下带宽变化太大???

楼主(2025-07-26):
各位前辈,现在做了一个带斩波的二级运放,现在DC工作点在PVT下都正常,然后补偿加了米勒电容和调零电阻,外部负载有12pF的电容。

现在米勒补偿电容已经达到20pF了,但是按照经验,这个米勒电容一般是负载电容的0.5倍,但是仿真了一下不太行

然后按照现在的米勒电容值仿真了一下PSTB,在全PVT下变化太大(3M~19M,TT下8M),是什么原因呢?电路设计的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3M~19M 是指0dB带宽吗,gm/(2*pi*Cc)是0dB带宽,可以观察所有corner下输入管的gm变化是否与带宽变化一致,然后考虑是否需要P和T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19M 是指0dB带宽吗,gm/(2*pi*Cc)是0dB带宽,可以观察所有corner下输入管的gm变化是否与带宽变化一致, ...

对,0dB带宽,我看了一下最差和最好的情况,第二级和第一级的gm变化范围都挺大,我现在担心可能是米勒电容和调零电阻的值设置的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0dB带宽,我看了一下最差和最好的情况,第二级和第一级的gm变化范围都挺大,我现在担心可能是米勒电 ...

gm变化大0dB带宽也会变化大。可以参考无调零电阻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变化大0dB带宽也会变化大。可以参考无调零电阻结构

感谢,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电路有斩波的存在,电路图在上边贴着,如果我采用左边的方法的话可以吗?  另外,右边的话,我的电路是没有NMOS cascode那层的存在的,如果按照右图来接,实际上还是第一级输出端接到第二级输出端,是不是不太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电路有斩波的存在,电路图在上边贴着,如果我采用左边的方法的话可以吗?  另外 ...

(73 封私信) 共源共栅补偿——Cascode Compensation - 知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 封私信) 共源共栅补偿——Cascode Compensation - 知乎

非常感谢,不过我尝试了一下这种带斩波的,似乎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