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物理位置最远的mem的reg2mem之timing解法

楼主(2025-07-26):
大家好, 想请问
如果mem 位置不可避免的放在离clk port物理路径最长的位置无法用insertion delay将mem tree变短,那么通常如何来解reg2mem的hold 问题比较能减少额外的cell使用? 比如把reg 直接region放在mem附近让reg的launch clock 自行detour 会比增加(reg与mem 距离)datapath 的方式来的好?
这个时候reg 摆mem附近,让tree detour 去弥补mem比较久的启动时间,有可能拖长整体tree ,这时可能要留一些data path让reg 离clk port 比较近减少tree 长度?
这些data path 上再上大驱动 LVT cell 减少互卡的机会? 或是就干脆额外创这个mem相关的reg clock skew group?(但须考量与其他reg talk?) 有请高手解惑

网友:
reg2mem有setup违例的话,先尽量把mem的clock path做到最短,再看reg2mem中的reg前级有没有裕量,有裕量的话再调reg的tree,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插的hold buffer的数量;没有裕量的话可能需要前端加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