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编写upf遇到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5-07-27):
       本人纯后端,目前有个设计模块A,它有个子模块B支持电源关断,目前单独将B拎出来做了电源关断设计,也有对应的B.upf(自己写的 前端没给),将A生成NDM模型,在A层次以macro形式直接调用B,A的upf,前两句是沉到子模块B的作用域,然后再读B模块绕线吐出来的终版upf么?load_upf命令不起作用,upf里面create_supply_net什么的提示失效,无法创建。
        网上类似这种结构是直接一次性在A层次编写带子模块B信息的A.upf,后续电地策略和power switch摆放均在A层次实现,不似我这种先做好子模块,再固化调用。

楼主:
描述有问题,子模块B生成ndm模型,给顶层A使用

网友:
贴一下报错的log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了,子模块使用etm模型,这样可以将power信息merge到顶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子模块使用etm模型,这样可以将power信息merge到顶层

hello,楼主。你ETM 产生的lib带有sw power 的信息吗?我遇到了就是把B 的upf load进去会,它的port attribute 没有识别正确,导致isolation cell 插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