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无法打label

楼主(2025-07-27):
如图,打label的时候label无法放下,在金属层上、任何位置点击都放不下,那个小点一直挂在鼠标上,双击、按enter都放不下,按esc键label就没有了。

网友:
F3 F3 F3

网友(点评):
F3不就是刚开始弹出的那个选项窗口吗,没什么用

网友:
你根据命令提示框的提示操作啊

网友(点评):
操作了啊,先选好要打label的层,再输入名称,再打label啊。第一次点击后不就应该结束了吗,为什么Label还挂在鼠标上放不下去

网友:
方法:
1)你根据命令提示框的提示操作啊.
2)或取消它的属性:Create-->label-->label Options:Attach 选项不要勾选。打x.

网友:
这个操作只在版图上打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