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分析电路每个管子的作用

楼主(2025-07-27):
小弟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在遇到一个陌生电路的时候,区别于书上的经典结构,应该如何分析每个管子的作用,就是想搞明白为什么要加上这个管子,有什么作用,删掉行不行,会影响到系统的什么功能,怎么分析出来的,通过计算还是猜测,有经验的前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感谢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对小白,首先要学会怎么去算。
有点经验的人,要么能一眼看出这个结构以前有没有处理过、算过,是不是类似的;要是没见过的,也能用几种方法快速算出来。
而老工程师呢,基本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根本不用多想。

楼主:
前辈好,请问前辈所说的算是指推导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吗,分析零极点,增益之类的吗,管子的作用这方面还是不太理解,前辈能多说几句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