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供电LDO的性能要求

楼主(2025-07-27):
小弟想对一个vco设计一个ldo,设计时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指标呢?

对于输出噪声来说,应该关注积分噪声还是单点噪声呢?是否需要仿真trannoise呢?

网友:
单点噪声

楼主:
可以说下为什么嘛?对于Ghz的vco看Ghz处的单点噪声还有意义吗?我看有帖子讨论说会有am-pm的调制效应,低频噪声会被混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为什么嘛?对于Ghz的vco看Ghz处的单点噪声还有意义吗?我看有帖子讨论说会有am-pm的调制效应,低 ...

学下调制与解调,一般是从载波角度来提相位噪声的需求。

网友A:
VCO也是你自己设计吗? 是的话可以看下The Design of low noise oscillators这本书,不是的话就找VCO的人给你提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也是你自己设计吗? 是的话可以看下The Design of low noise oscillators这本书,不是的话就找VCO的人给 ...

好的谢谢!

网友:
都要关注。还要带着vco一起跑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