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ga做adc前的driver

楼主(2025-07-27):
请教论坛大佬,想做一个通用adc,在8M 12bit adc前加一个pga做buffer,用的是电阻反馈结构,但是由于要考虑开关内阻大小对pga增益的影响,因此电阻取得很大,导致pga的带宽受限于反馈电阻和运放虚地点的电容,速度提不上去,查询了一些TI和ADI的手册,发现他们的driver的反馈电阻都是十来kohm,是我哪里考虑错了吗,这样不是会引入很大的增益误差吗,请问大佬们都是怎么做这个driver的呢

楼主:
顶一下,蹲一个大佬解答

网友A:
PGA和ADC 中间有 buffer... 可以是 unity gain buffer 或 rough fine buffer

网友B:
你的问题其实和ADC还有DRIVER无关,主要是SW的寄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A和ADC 中间有 buffer... 可以是 unity gain buffer 或 rough fine buffer

我这结构,pga后面没有buffer了,直接接的adc,pga就做adc的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其实和ADC还有DRIVER无关,主要是SW的寄生电阻

如果反馈电阻足够大的话,那sw的电阻变化影响就不用考虑了,难道要给sw做自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结构,pga后面没有buffer了,直接接的adc,pga就做adc的buffer

ADC sampling switch R + sampling cap C -> RC time constant << PGA band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