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关于动态比较器的问题:降低回踢噪声方法的理解

楼主(2025-07-27):
看到一篇工作,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用的动态比较器,做了一些它没提到的思考,想请教一下各位,我的思考是否有问题呢?
1.M1,M3这样接,是cascode,是为了在放大阶段实现一个高增益。
2.M5的作用是为了给M3提供Vb
3.之前看到有说,减少输入对管尺寸可以去降低回踢噪声。我思考了一下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减少输入对管的尺寸,可以减少输入对管的Cgd1,2的寄生电容,这样输入电压变化的时候,减少它的尺寸可以让Cgd1,2的充电电流小一些。这么理解有问题吗?
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文章说,NM3,NM4,PM5,PM6存在正反馈,加速OUTN的下降。
这个结构正反馈的原理是因为:
OUTN减小,以至于ID3减小,IM11减小,Vds11减小,
因此Vgs1增大。
这么理解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M3、M4、M5、M6这种接法是组成了一个latch,latch的正反馈路径是这样的:初始状态因为CLKX是0,所以OUTP和OUTN都是VDD,这个时候a\b两个节点以上的所有节点电压都是VDD。CLK拉高开始进行比较的时候,如果INP稍微高于INN一点,那么IM1会大于IM2,导致VGS3 > VGS4,这会导致OUTN节点的放电速度大于OUTP节点,使得OUTN电压下降快于OUTP,更低的OUTN使得|VGS6| >|VGS5|,这会让PM6的电流大于PM5,使得OUTP的电压下降更慢,甚至开始变高,从而形成正反馈。

低回踢的结构你直接考虑a\b两个节点和M1\M2两个管子的cgd就好了,在INP > INN的时候,比较瞬间,a点会快速下降,耦合向下的回踢到VINP,b点会快速上升,从MC1耦合向上的回踢到VINP,两个方向的回踢抵消,从而使得体现出来的回踢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M4、M5、M6这种接法是组成了一个latch,latch的正反馈路径是这样的:初始状态因为CLKX是0,所以OUTP和O ...

您好,感谢解释!!说的很详细,也很清晰,学到了!!!
第一个解释我还有个模糊的地方,理解了一下,想请教您这么理解对吗?
关于第一个正反馈的解释中,”更低的OUTN使得|VGS6| >|VGS5|,这会让PM6的电流大于PM5,使得OUTP的电压下降更慢“,这个解释,我理解了一下:
还在CLK拉高的时候,M5,M6它们工作在线性区,由于VGS的影响,会让IM6>IM5,而IM6=IM2=IM4,IM5=IM3=IM1,前面也说了VINP>VINN的情况下,IM1>IM2,所以说只能让IM6去变小,让它向IM6<IM5这个方向靠近,所以要降低|VDS6|,也就是要抬高OUTP(线性区电流和VDS,VGS都有关)
请问这么理解正确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解释!!说的很详细,也很清晰,学到了!!!
第一个解释我还有个模糊的地方,理解了一下,想请 ...

emm,动态比较器的工作是大信号,不太适用于用整条路径的电流相等的方式去分析,因为电路中每个节点的电压都在变化,比如对于OUTP这个节点来说,它一定是IM4 > IM6,那么OUTP的电压才会降低。然后在CLK拉高的时候,M5、M6应该是从截至区向线性区转变,因为初始态它们的VGS都等于0,然后根据M1和M2的电流大小分别对OUTN和OUTP放电,看哪个节点放的快,放到M5或M6中的某一个开始亚阈值导通了那么就建立了正反馈,之后就会快速的把M5和M6拉到一个截止区一个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动态比较器的工作是大信号,不太适用于用整条路径的电流相等的方式去分析,因为电路中每个节点的电 ...

感谢感谢!!您太热心了!!结合您的解释,我发现我之前分析好像忽略了寄生电容的存在会让它多个电流路径。考虑到了对应节点的寄生电容,也理解了为什么OUTP放电,IM4>IM6。以及像您之前说“”更低的OUTN使得|VGS6| >|VGS5|,这会让PM6的电流大于PM5,使得OUTP的电压下降更慢“,也重新理解了一下,是因为IM6它分走了一些OUTP上寄生电容的放电电流,所以放的更慢,后面OUTN更低了,让M6线性导通了,所以OUTP又迅速拉高了。感谢感谢您的耐心解答!!!!祝您万事顺利!!

网友(2025-11-09):
大哥这篇文献能分享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