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plis宏计算求助

楼主(2025-07-27):
求助下大神们,simplis里这种宏计算是怎么设置的,有没有相关的教程

网友A(2025-09-24):
按F11,在command window里加计算公式

楼主(2025-10-26):
引用 网友A:
按F11,在command window里加计算公式

那为啥会以note一样的形式显示在原理图里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会以note一样的形式显示在原理图里面呢?

这个是通过Place->Annotation->Add Free Text...添加的,为了方便阅读原理图,对电路仿真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