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补偿中引入两个零点,一左一右,怎么直观理解?

楼主(2025-07-27):
文章作者推导的传输函数中,显示有一左一右两个零点,Cascode补偿是为了消除了前馈通路,请问怎么在电路上直观理解这两个零点??

网友(点评):
建议用TTC+Av=-Gm*Rout方法结合,推导一下Av(s)传递函数,仔细研究一下零极点。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难
Cascode补偿不仅可以消除前馈,还可以提升米勒补偿环路的带宽。
这里的cascode补偿是因为复用了折叠的管子,因此没有完全消除前馈,还会存在右半平面的零点。
假如不复用的话,就只有左半平面的零点。

这两个零点因为互相耦合,很难直观地得到具体表达式。
当然极点还是可以直观获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难
Cascode补偿不仅可以消除前馈,还可以提升米勒补偿环路的带宽。
这里的cascode补偿是因为复 ...

麻烦能请教一下,极点怎么直观看出来吗?

我现在知道这样的一个补偿会是一个三阶的,有一个主极点和一对共轭极点,在设计的时候这对共轭几点怎么考虑?或者说一般用哪些约束条件保证没有peaking?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能请教一下,极点怎么直观看出来吗?

我现在知道这样的一个补偿会是一个三阶的,有一个主极点和一对 ...

共轭极点来源于cascdoe内环的带宽和次级点,设计中要仿下内环的stb看裕度和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轭极点来源于cascdoe内环的带宽和次级点,设计中要仿下内环的stb看裕度和带宽。
...

好的学习了谢谢!

那请问极点怎么直观看,主极点应该是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轭极点来源于cascdoe内环的带宽和次级点,设计中要仿下内环的stb看裕度和带宽。
...

请问这个来源于Cascode内环的带宽和次极点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来源于Cascode内环的带宽和次极点该怎么理解?

就是这个电容本事构成了一个积分器环路,具体可以看 链接

网友(2025-11-22):
引用 网友A:
图中结构输入电流传到v1,v1有直接从Cc传到输出的路径,所以会有右半平面零点,但v1也有从M4的源极去的路 ...

大佬,那其实这个电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在节点V2处产生一个左半平面零点和一个极点;在输出节点Vo处产生一个极点:在节点V1处产生一个右半平面零点;在M1到M3这条通路上还会产生一个极点,并且这个极点会和节点V2处的左半平面零点同量级形成成对零极点。总而言之该电路存在两个零点和三个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