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tree Common Path 过长问题

楼主(2025-07-28):
大家好, 想请问
1. clock Common Path 长度该如何判断是否过长导致clock latency过长?
2. common path过长到不合理通常是哪些原因导致? 这时只要skew很小通常不处理? 或是说这时的问题并不主要在于common patj上多馀的cell带来的power问题, 可能包含超长线带来的SI, ANT难处理问题? 谢谢您
3. 如果Common path上垫的cell是由于多个时钟域的talk引起的,这个的意思是说不需要balance的sink点被合併在一起, 即使common path再长都是浪费cell? (因为本来就不需要这么长的common path), 可是有的问题会是, 那么原本latency比较长的skew group也是需要额外的cell去长tree, 那么这时整体上使用的clock cell会较多吧? 是否有其他的考量?
4. 为何common path过长会影响interface timing? 谢谢大家

网友:
insertion latency过大一般是cts引擎解不开了。可以先尝试拆分skew group(把critical需要提前的sink独立成group)。如果还不行,可能得手动加guide buffer引导ct在哪分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