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iming跟power修復优化顺序经验上建议

楼主(2025-07-28):
大家好想请教timing跟power修復优化顺序经验上建议会是
DRV → Leakage  → Setup → Hold
或是
DRV → Setup → Hold → Leakage
呢?
目前想法是DRV应该会是优先解决后, 才着手开始处理setup与hold, 但是leakage的处理优先度不确定, 有看到先处理leakage能顺便处理hold问题,也有看到timing修好后再修leakage的说法, 不确定哪种优化顺序在经验上较为建议呢?

网友:
DRV → Setup → Leakage → Hold

网友:
个人喜欢
Leakage -> DRV -> Setup --> Leakage --> Hold

网友:
DRV → Leakage  → Setup → Hold,建议这个顺序,因为在修复完leckage后会爆出大量setup violation

网友:
我一直都是DRV > Leakage > setup > hold,并且到了hold这一步,直接不做size cell,而是insert buffer。

网友:
DRV>setup>lekage>hold,修lekage是swap down VT,对hold会有好处,所以一般放在修hold前面。

网友:
lekage ->drv->setup->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