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捕获时钟是主时钟的2分频。如果算setup,是否能用2T去算timing?

楼主(2025-07-28):
捕获时钟是主时钟的2分频。如果算setup,是否能用2T去算timing?

网友A:
如果啥处理都没有,那肯定不能用2T来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啥处理都没有,那肯定不能用2T来算呀

应该需要什么处理呢,这里数据延时已经大于主时钟周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需要什么处理呢,这里数据延时已经大于主时钟周期了

不设置是按快时钟周期单周期,看看set_multicycle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设置是按快时钟周期单周期,看看set_multicycle_path

我是想设置多时钟周期,就是不知道设了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设置多时钟周期,就是不知道设了有没有问题

setup设置n,hold设置n-1,这样就是n周期检查setup。hold还是同边沿。我的建议是你弄个简单模块在综合工具或者pt里面看一下,设置前后timing检查的起点的周期数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设置n,hold设置n-1,这样就是n周期检查setup。hold还是同边沿。我的建议是你弄个简单模块在综合工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A:
假设连续三个上升沿叫T0, T1, T2,你在T0 launch, T2 capture那确实是2T,但你的设计有没有可能是T1 launch呢?这里分三种情况:
1. T1 launch,T2必须capture正确的值,那显然不能用multicycle
2. T1 launch, T4 capture即可,从功能上似乎没问题,但是T2可能会capture到亚稳态,那也不能用multicycle
3. T1 launch, T4 capture即可,连亚稳态传播都无所谓,那设计上不用做任何处理都可以用multicycle

一般的处理就是要保证不会在T1 launch,比如说直接插个clock gating使得launch clock在T1没有有效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连续三个上升沿叫T0, T1, T2,你在T0 launch, T2 capture那确实是2T,但你的设计有没有可能是T1 launch ...

他这都已经插入二分频电路了,应该不会是第一种了,不过做gate确实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连续三个上升沿叫T0, T1, T2,你在T0 launch, T2 capture那确实是2T,但你的设计有没有可能是T1 launch ...

理解了谢谢,一个capture内只能有一个有效的发射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设置n,hold设置n-1,这样就是n周期检查setup。hold还是同边沿。我的建议是你弄个简单模块在综合工 ...

设置成两个周期之后,timing检查在required time确实加上了2t

网友:
按照launch VS capture, 第二个周期的launch 同样被第一个周期的capture 接收,根据early late的原则,直接用 launch T2 作launch计算setup, 所以不是用2T作间隔,而是用T作间隔

网友:
要看设计上快时钟会不会在分频时钟的下降沿输出变化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