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DD1A與PVDD3A

楼主(2025-07-28):
T16,PVDD1A與PVDD3A差異,兩個都是power pad,但是PVDD1A沒有接上TAVDD,請問各位兩個IO ESD的差異,謝謝

网友:
PVDD1A只给内部IP供电,PVDD3A同时给IO和内部IP功能

网友A:
see universal analog io user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DD1A只给内部IP供电,PVDD3A同时给IO和内部IP功能

假設PLL電路就用PVDD3A,裡面需要一個偏壓(Vb),可以用PVDD1A供電嗎?
請問是這個意思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e universal analog io user guide

有看第五章了 還是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設PLL電路就用PVDD3A,裡面需要一個偏壓(Vb),可以用PVDD1A供電嗎?
請問是這個意思嗎?謝謝 ...

偏压Vb一般用Analog IO PDB3A(印象中是这个名字)。好好研究一下datasheet吧,我不了解你芯片信息,说太多怕误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压Vb一般用Analog IO PDB3A(印象中是这个名字)。好好研究一下datasheet吧,我不了解你芯片信息,说太 ...

PVDD1A只给内部IP供电,有例子嗎? 還是不了解會接到哪種電路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