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ocv下transition过大的影响

楼主(2025-07-28):
大家好. 想请问
1. 使用SOCV(POCV)的derating算法下, 为何transition过大时PR跟PT的timing差异就会变大?
2. 这个状况会比以前使用ocv, aocv导致PT,PR不一致的状况更严重? 为何会如此呢? 是因为SOCV会查表对应到更极端的delay值或derating值(指数成长)?
3. 有一派的说法是pocv减小了悲观度,所以其实transtion大时pocv受的影响更小一些(更贴近真实情况),
另一派的说法是pocv下的input transition如果变得太大,是会影响到cell delay variation的,包含有cell mean、cell variation sigma、ocvskew(导致cell delay高斯分布发生偏差,不再是标准正态分布曲线)等,牵一发而动全身反而造成更加悲观? 不知哪种说法正确? 谢谢大家

网友:
看有没有用LVF,如果是直接用固定的coefficient, 那显然跟transition无关,那就更支持pocv更乐观的说法;如果用了LVF,sigma与transition有关,就更支持pocv更悲观的说法。
具体还是看LVF表格的差异有多大以及OCV/AOCV设定的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