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导出cdl网表时的connection by order和by name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5-07-28):
导出cdl网表时的connection by order和by name有什么差别?会对电路版图比对有影响么?

网友A:
字面意思。如果有某个instance只有网表没有电路,可以用by name避免端口顺序不一致的问题,但是by name的无法直接拿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如果有某个instance只有网表没有电路,可以用by name避免端口顺序不一致的问题,但是by name的无 ...

这里cdl提出后只是用来做LVS,没有用来仿真。仿真也不涉及在CIW这里提网表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