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导出cdl网表时的connection by order和by name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5-07-28):
导出cdl网表时的connection by order和by name有什么差别?会对电路版图比对有影响么?

网友A:
这是两种不同的网表逻辑表达形式,版图LVS验证都可以,顾名思义Connection  by  order 是通过识别pin的顺序来验证,Connection  by  name是通过识别名字来验证。
举例说明假设模块A调用模块B,模块A的网表定义为.SUBCKT IP_A A1 A2 VDD VSS ;模块B的网表定义为SUBCKT IP_B B1  B2 VDD VSS ,其中A1接B1,A2 接B2
如果by order,调用关系为X1  A1 A2 VDD VSS  /IP_B  (顺序必须是对的)
by name ,调用关系式为X1  /IP_B   $PINS A1=B1 A2=B2 VDD=VDD VSS=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种不同的网表逻辑表达形式,版图LVS验证都可以,顾名思义Connection  by  order 是通过识别pin的顺序 ...

但是by name提出的cdl网表和layout做LVS就能过,by order提出的网表和layout做LVS就有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by name提出的cdl网表和layout做LVS就能过,by order提出的网表和layout做LVS就有错,是什么原因呢? ...

假如你是merge pr 的 cdl网表最后run top, by name情况下正常调用pr.cdl不需要修改top 网表,但是by order 有可能存在TOP调用pr的顺序,跟pr的SUBCKT定义顺序不一致的情况,造成LVS不过。如果用by order要确保这两个顺序一致才可。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是merge pr 的 cdl网表最后run top, by name情况下正常调用pr.cdl不需要修改top 网表,但是by ord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