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tive RC-Clamp的TLP测试的I-V曲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5-07-28):
TLP测试的I-V曲线,最常见的就是二极管和BJT、NMOS的I-V曲线,如下图所示,

请问Active RC-Clamp的TLP测试的I-V曲线是什么样的,毕竟Active RC-Clamp不是电压触发的,有人能提供一下Active RC-Clamp的TLP测试I-V曲线吗?

BJT_TLP_IV_曲线

BJT_TLP_IV_曲线

网友A:
有的Clamp设计只用沟道泄流,那么TLP曲线大致会类似正向diode的曲线。如果用沟道+寄生NPN同时泄放的策略,还是会类似于正向diode曲线,但是在导通后中间某个点导通电阻变小,即斜率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Clamp设计只用沟道泄流,那么TLP曲线大致会类似正向diode的曲线。如果用沟道+寄生NPN同时泄放的策略, ...

有测过TLP曲线验证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测过TLP曲线验证一下吗?

有的,几个月前刚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几个月前刚测过

能提供一下测试的TLP曲线图吗?百闻不如一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一下测试的TLP曲线图吗?百闻不如一见

不好意思,公司内部测试的信息不能外发,见谅

网友A:
或者可以参考《CMOS集成电路闩锁效应》-温德通这本书的P211, 有绘制这种Clamp的TLP曲线图,这本书我没有电子版,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

楼主(2025-10-11):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公司内部测试的信息不能外发,见谅

可以把数据抹掉,只给个曲线图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可以参考《CMOS集成电路闩锁效应》-温德通这本书的P211, 有绘制这种Clamp的TLP曲线图,这本书我没有电 ...

这个曲线是RC_NMOS的曲线(或者成为GCNMOS),NMOS Gate通过电阻接地,和我说的RC_Active_CLamp不完全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曲线是RC_NMOS的曲线(或者成为GCNMOS),NMOS Gate通过电阻接地,和我说的RC_Active_CLamp不完全一 ...

您说的这个结构的电路图长什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个结构的电路图长什么样呢?

类似图所示的结构

RC_Active PowerClamp

RC_Active PowerClamp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图所示的结构

嗯,我们就是对这个结构打的TLP,泄流管用ESD管来做,可以实现沟道寄生同时泄放。TLP曲线就是前面我发的那种

楼主(2025-11-17):
引用 网友A:
嗯,我们就是对这个结构打的TLP,泄流管用ESD管来做,可以实现沟道寄生同时泄放。TLP曲线就是前面我发的 ...

这种结构,有那种纯沟道泄放电流占主要的TLP图吗?之前图例后面主要是寄生泄放占主体,沟道就是刚开始阶段起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