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中加了I/O后一直出现LUP错误,也加了guard ring,还是解决不了,该怎么办啊

楼主(2025-07-28):
实在不知道怎么改了,一般加电阻或者电源环地环就能解决了,可是现在加了保护环还是解决不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助各位大佬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查了一下DRC规则文件,发现就是LU3(a)-(c)没有满足,可是这个要是满足的话,N/PMOS管之间距离>5um  >8um的话那岂不是很浪费面积

网友A:
原则上就是要拉开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有些封装那边会自带防护,那么在layout这边的话,可以做一下操作来消除:利用高电阻层来对IO那边过来的线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wave这个dr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就是要拉开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有些封装那边会自带防护,那么在layout这边的话,可以做一下操作来消除 ...

您好,请问这个高电阻层是什么意思,是指在PAD和core之间的连线中间加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这个高电阻层是什么意思,是指在PAD和core之间的连线中间加电阻吗 ...

最保险 就是PAD和内部电路之间加200欧姆电阻(这个的问下设计可不可以加) 或者按照DRC rule拉开(我觉得Pmos和nmos之间的OD距离是8也还好),要是这两种措施都不想用就把各自的ring加宽点连接充分点 然后直接wave掉 (wave的需要你们的负责人确认 因为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保险 就是PAD和内部电路之间加200欧姆电阻(这个的问下设计可不可以加) 或者按照DRC rule拉开(我觉得 ...

之前加了50欧姆的没什么用(是太小了吗),然后我们流片的时候是有面积限制的,我这个已经有点勉强了而且来不及改了,至于ring,要加宽到多少啊,我觉得已经挺宽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加了50欧姆的没什么用(是太小了吗),然后我们流片的时候是有面积限制的,我这个已经有点勉强了 ...

加宽ring的作用不大,要么拉开距离解决DRC,要么加电阻后wave掉(加电阻有风险)如果时间和面积不允许的话和你们负责人沟通,让他确认怎么改

网友D:
电阻还需要包上RES200,这层能骗过DRC的检查,所以有的特殊情况在和电路确认风险后可以加在小于200Ω的电阻上,但骗不过PE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宽ring的作用不大,要么拉开距离解决DRC,要么加电阻后wave掉(加电阻有风险)如果时间和面积不允许的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还需要包上RES200,这层能骗过DRC的检查,所以有的特殊情况在和电路确认风险后可以加在小于200Ω的电阻 ...

是必须200Ω的电阻吗,因为我之前加了50Ω的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E:
首先你的双圈保护环必须是完整的环,不然多宽都是没有作用的
第二,200Ω的电阻是特定工艺下的规则,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工艺,你可以问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的双圈保护环必须是完整的环,不然多宽都是没有作用的
第二,200Ω的电阻是特定工艺下的规则,我不知 ...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我的保护环是版图不同的部分都做了双圈保护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最后整体core外面是不是也要加完整的双圈保护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必须200Ω的电阻吗,因为我之前加了50Ω的还是没有解决

具体加多少 看工艺 tsmc的rule 上写着大于200欧姆 并且要加上RES200的层 要不然不识别(其他工艺上有大于300欧姆的)。你如果 把50欧姆的电阻盖上RES200层 也认为200欧姆 但是属于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