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高线性度输入Buffer设计

楼主(2025-07-28):
有需求需要在90nm工艺下设计一个全差分输入buffer驱动ADC,±2Vpp,2.8V供电,4M时钟,3p的负载电容,sfdr>120dB。
目前采用电阻反馈的形式,opamp采用了两级➕miller cap,也考虑到了doublet取消了调零电阻换成了烧电流,但最高也只做到了110dB,继续加电流提升Gain和βGBW也没办法提高SFDR,求各位佬指点一下方向。或者有没有什么高见的论文可以参考的。

吐槽:按说120dB的SFDR应该也不少见啊,网上怎么像样的论文一篇都找不到,只看得到关于高速的Super source follower。

网友A:
下一个AD4630的 DATA SHEET看看人家reference是怎么给的吧,这么高指标的BUFFER不必做个ADC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个AD4630的 DATA SHEET看看人家reference是怎么给的吧,这么高指标的BUFFER不必做个ADC简单 ...

reference buffer 要求没这么高,我这个buffer主要是前级和ad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