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高线性度 ADC 驱动 Buffer设计

楼主(2025-07-28):
有需求需要在90nm工艺下设计一个全差分输入buffer驱动ADC,±2Vpp,4M时钟,3p的负载电容,sfdr>120dB。

目前采用电阻反馈的形式,opamp采用了两级➕miller cap,也考虑到了doublet取消了调零电阻换成了烧电流,但最高也只做到了110dB,继续加电流提升Gain和βGBW也没办法提高SFDR,求各位佬指点一下方向。或者有没有什么高见的论文可以参考的。

吐槽:按说120dB的SFDR应该也不少见啊,网上怎么像样的论文一篇都找不到,只看得到关于高速的Super source follow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前辈,目前我前端有放大,buffer增益=1,那这样就不用考虑res的非线性了吧...

我想了想,您提到的MC ...

reference buffer和input buffer的paper的确不多,ADC可以玩各种花活,好发paper;
buffer这玩意儿大部分是体力活,只能一点点琢磨慢慢磨,顶多搞点微创新,不好发paper的;

楼主:
欢迎看过的佬们给点儿思路哇!!

楼主:
频谱图以及某个点的setting过程附上!!!

网友A:
你这100+的SFDR可能都是假的,POLY电阻衬底的电压系数都没这么高;莫非你用的MFR?
按理说除了音频装B以外,其他应用应该没这么高的SFDR需求;
要么回去和架构掰扯一下降降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100+的SFDR可能都是假的,POLY电阻衬底的电压系数都没这么高;莫非你用的MFR?
按理说除了音频装B以外 ...

跟前辈请教一下,假的是什么意思。
因为目前没有理论指导了,我调高βGBW和A0都没有效果,也是无头苍蝇这么调出来的,一跑PVT就寄了,我其实也不太相信我跑出来的这个参数
另外,跟前辈请教下,怎么根据res的电压/温度系数去反推能得到的线性度呢?
这个Buffer指标这么高,确实是用于低频,leader让做这么高的指标是因为后级的delta sigma能做到SNDR=110+dB,不想我这里给block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前辈请教一下,假的是什么意思。
因为目前没有理论指导了,我调高βGBW和A0都没有效果,也是无头苍蝇这 ...

闭环的反馈路径上的线性度直接等效反映到闭环性能上面的;
poly电阻和下面bulk之间的压差的电场会影响poly中载流子,导致电阻变化,劣化线性度;
这种影响提高开环增益是没用的;
而且这种影响很多foundry的model里面是不会modeling的;所以仿不出来,所以你仿真出来的110dB是不可信的;
而且看你的样子估计也没有跑MC,加上MC性能还要掉一截;
其实超过90dB性能的情况,很多二阶小量的影响就冒出来了,做起来既麻烦又不可控,
所以我建议你直接去找拆指标的老兄battle一下,信号链路上指标这种东西要通盘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的反馈路径上的线性度直接等效反映到闭环性能上面的;
poly电阻和下面bulk之间的压差的电场会影响pol ...

我查看了下当前仿真中闭环反馈路径上R1 R2的dc点,在不同dc下,R的阻值确实是在变化的,但变化只是ohms级别的,且在理想状态下,R1 R2各自两端的压差应该是相等的,即使偏也不会偏的特别多,因为R1 R2的一端相接,另一端分别是输入和输出,按理说该相等的。
如果考虑MC,opamp两端的跨接电阻阻值mismatch的话,确实这性能该打折了...我手动仿了下1%的mismatch,SFDR还+2dB,离谱吗?合理的是因为mismatch,dc直流的功率上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调哪儿,没有理论指导了,哪怕是二阶小量是哪里的二阶量我都是晕的。整个buffer除了res就是opamp和后面的采样开关和电容,目前采样开关是理想的,只是给了一个typical的Ron,忽略掉res、cap的mismatch,那就只剩下opamp了,想提高opamp的线性度从书上看就又回到了Aβ,可是调哪儿都没用呢,越调越低,Gainboost我也试了,挂上去毫无效果

主要也是新人,头说可以慢慢做,多琢磨琢磨,没给限死时间,所以这下是自己在磨,想看看能不能有提高,最后实在折腾不出来,只好喊他也接受了

还有个小问题,业界那么多号称20bit的高精度ADC都不需要前端的buffer的吗?怎么感觉相关的高精度buffer几乎没有呢......

网友B:
电源非理想性加了吗,比如噪声,Bonding wire rlc 模型,另外,电源有用LDO 吗,psr 是多少
需要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非理想性加了吗,比如噪声,Bonding wire rlc 模型,另外,电源有用LDO 吗,psr 是多少
需要考虑一下 ...

目前指标都还没达到,这些非理性特性更是敢都没敢考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下当前仿真中闭环反馈路径上R1 R2的dc点,在不同dc下,R的阻值确实是在变化的,但变化只是ohms级 ...

如果buffer真的只是buffer,没有增益,那么暂时可以把电阻的非线性丢开;
PS:你120dB的SFDR要求,DR估计也不会低,即使窄带应用电阻也不会超过4K量级把,1ohms级别的变化也就72dB量级了吧?

mismatch的影响在于,P/N两侧的mismatch不一样,如果你的输入不是完美的全差分输入的话,那么共模量很容易因为P/N的mismatch转化为差模量;
你可以自己琢磨一下;
20bit的ADC是不少,20bit的resolution,20bit的DR,20bit的SFDR,20bit的SNADR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去看看那些ADC料的DS和AN,前级的输入buffer不是那么轻松的,
大部分时候因为ADC被前级伺候的还不错,整体性能反而会受到前级制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buffer真的只是buffer,没有增益,那么暂时可以把电阻的非线性丢开;
PS:你120dB的SFDR要求,DR估计 ...

是的前辈,目前我前端有放大,buffer增益=1,那这样就不用考虑res的非线性了吧...

我想了想,您提到的MC确实是个大问题,不论是运放内部还是外部环路上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后续到这一步了我想只能靠面积来换了,或者加入斩波看能不能好一些。

之前就听说过很多ad其实是把难度压到了reference buffer或input buffer,最近是深有体会了,ad那块做个thd>100dB看起来轻轻松松,我这里怎么都上不去...关键是没有理论指导就很恼火了,也找不到一些相关的高精度buffer设计的资料就更无脑了...

大概率我这会是下限了

网友C:
你要做enob 20bit,那op的dc增益要求很高的,具体多少有很多文献参考计算,电容反馈效果可能会有提升,不过对功耗要求也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enob 20bit,那op的dc增益要求很高的,具体多少有很多文献参考计算,电容反馈效果可能会有提升,不过 ...

而且你这是90nm的,增益不一定可以轻松做上去,估计要用辅助o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enob 20bit,那op的dc增益要求很高的,具体多少有很多文献参考计算,电容反馈效果可能会有提升,不过 ...

请问有参考的文献可以看一下吗?目前为了性能可以牺牲功耗。环路增益我做到了120dB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参考的文献可以看一下吗?目前为了性能可以牺牲功耗。环路增益我做到了120dB效果也不是很好...
...

这个我一时也想不起来,真要做20bit,那增益估计很大了,你可以看看近几年pipeline里的inbuffer设计,我记得只是一个高线性度的源极跟随器,并没有反馈,不过也不清楚能否满足那么高的线性度要求,你这个20bit应该是分辨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一时也想不起来,110db 我印象中是14位附近,真要做20bit,那增益估计很大了,你可以看看近几年pip ...

那您应该说的是super source follower了,主要是用于高速的,一般精度跟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您应该说的是super source follower了,主要是用于高速的,一般精度跟不上。
...

我感觉你这个20bit是分辨率吧,enob估计16bit附近,那还是可以努力调一调,要是enob20,那还是向上管理一下领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这个20bit是分辨率吧,enob估计16bit附近,那还是可以努力调一调,要是enob20,那还是向上管理一 ...

目前thd调到100dB了已经,主要问题是再往上不知道怎么调了,没有理论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erence buffer和input buffer的paper的确不多,ADC可以玩各种花活,好发paper;
buffer这玩意儿大部分 ...

是的,相关专利也没找到是不是不应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前辈,目前我前端有放大,buffer增益=1,那这样就不用考虑res的非线性了吧...

我想了想,您提到的MC ...

老哥 我这最近感觉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是给24bit DT adc做buffer ,感觉给电容采样 恢复时间太慢了,导致3次谐波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 我这最近感觉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是给24bit DT adc做buffer ,感觉给电容采样 恢复时间太慢了,导致3 ...

是的,主要是settle决定的。但是什么是DT ADC,这么高的位数是离散时间的delta sigma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100+的SFDR可能都是假的,POLY电阻衬底的电压系数都没这么高;莫非你用的MFR?
按理说除了音频装B以外 ...

请教一下,poly电阻衬底的电压系数大概是多少?model中会体现吗?

网友A(2025-08-29):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poly电阻衬底的电压系数大概是多少?model中会体现吗?

早些年的时候model里面是没有的;现在不清楚;
具体值有点不记得了,但是可以去看看十年前的音频的headphone PA的paper,1Vrms输出,要做到95dB+的THD基本都要标配电压系数消除的技术;可以用这个做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早些年的时候model里面是没有的;现在不清楚;
具体值有点不记得了,但是可以去看看十年前的音频的headph ...

查了一下资料,poly电阻有提到两个效应,Depletion Effect和Velocity Saturation

都会导致电阻有电压系数带来非线性,其中Depletion Effect还会受衬底电压影响
仿真model则只看到电阻电压系数的影响,看不到衬底电压的影响
电流型DAC,电流x电阻=电压,会受电阻电压系数的影响
电阻比例放大,电阻/电阻=电压增益,不受电阻电压系数的影响,受衬底电压的影响,但不知道影响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资料,poly电阻有提到两个效应,Depletion Effect和Velocity Saturation

都会导致电阻有电压系 ...

嗯,就是这个,
我的理解,本来poly里面载流子沿着横向电场运动是OK的,
但是如果poly和衬底的压差太大纵向电场太强的话,会对载流子的运动产生影响;从而电阻阻值变化;
audio一般都是IDAC+I2V,I2V电阻阻值非线性直接就是最终的输出非线性,所以电阻不做特殊处理的话,THD就很难做上去;
我印象中1Vrms输出,临界点大概在90dB左右,可以用这个反推电阻的非线性情况;
当年我们碰到这个瓶颈的时候,资料非常少,感觉几家的paper都是藏着掖着的;有一段时间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只知道有电压系数;因为噪声原因,电流蛮大的,我旁边那个哥们儿还一直和我掰扯这个是电流密度导致的非线性;
直到后来有次我帮一个做POE的兄弟review他的一个issue,POE 48V输出,他为了匹配分压电阻串是插在一起匹配的,所以相邻segment之间压差很大,因为segment间距比STI厚度还小,效应更明显,分压直接就飞了trim不回来;
就这个我才突然想明白这个东西;
刚才看到你的回帖,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叫depletion effect;
话说你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个资料的,share给我瞅瞅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嗯,就是这个,
我的理解,本来poly里面载流子沿着横向电场运动是OK的,
但是如果poly和衬底的压差太大纵 ...

来源一是 MTK的Shon-Hang Wen 的两篇ISSCC论文,论文标题里面有电阻

来源二是 deepseek

论文里提到增加电阻W可以降低电阻非线性,试了一下多个电阻串并联仿真,效果比较明显。
不明白为什么电流型dac在audio里面更多
开关电容dac也很成熟了,有各种技术消除其缺陷,我用起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源一是 MTK的Shon-Hang Wen 的两篇ISSCC论文,论文标题里面有电阻

文件看看是否上传成功

[ISSCC2019] A -105dBc THD N (-114dBc HD2) at 2.8VPP Swing and 120dB DR Audio Dec.pdf

[ISSCC2022]A -117dBc THD (-132dBc HD3) and 126dB DR Audio Decoder with Code-Cha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源一是 MTK的Shon-Hang Wen 的两篇ISSCC论文,论文标题里面有电阻

MTK的audio组现在还在发paper哇,我记得差不多15年那会儿都碰瓶颈了,那么时候MTK和AKM的paper都是藏着掖着的;
加宽度那个就是电流密度的效应,这个在工艺model里面是有建模的,可以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