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与反相器并联的作用在哪里?

楼主(2025-07-28):
在做一个振荡器,振荡器的输出是反相器与传输门并联的情况,信号经过这里后高低电平会发生变化,想问一下传输门与反相器并联作用在哪里?我想调整高低电平幅度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反相器+电阻+传输门构成自偏置buffer,提供直流偏置的。
传输门的作用是断开自偏置的反馈,避免振荡器PD的时候出现大的漏电。
调整高低电平幅度应该只能改电源电压了吧,毕竟就是个反相器,输出是到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电阻+传输门构成自偏置buffer,提供直流偏置的。
传输门的作用是断开自偏置的反馈,避免振荡器PD的 ...

学到了,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1.一般这里的反馈电阻一般设置成多大好一些?
2.这里的输入高电平电压为700多mv 输出低电平为1V,我应该去改改前面的结构,让输入的高电平电压再高一些,这样或许会让输出的低电平到GND

网友A:
1.一般反馈电阻取几k到十几k,具体可以仿真看输出波形
2.可以尝试一下在振荡器输出加个隔直电容,几十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反馈电阻取几k到十几k,具体可以仿真看输出波形
2.可以尝试一下在振荡器输出加个隔直电容,几十fF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