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器环路增益仿真问题

楼主(2025-07-28):
各位大佬,后仿真运放输入到运放输出有寄生,导致环路dB下降很多,现在用理想运放模拟积分器仿真,再diffipobestb后面加1fF电容到运放输出,结果增益也下降很多,这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这样,寄生电容相当于弥勒电容被放大到了输入端,导致反馈系数变化,环路增益变化,你可以算一下,才注意到你仿真的环路增益

网友A:
低频增益不应该受这么小的寄生电容影响

网友:
看图形是主极点外移了,你输出阻抗变了吧,才导致低频增益下降且主极点外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增益不应该受这么小的寄生电容影响

现在所有器件都是理想的了,但是低频增益确实减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所有器件都是理想的了,但是低频增益确实减小了。

你对比的是理想积分器加1fF寄生电容前后的低频增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比的是理想积分器加1fF寄生电容前后的低频增益吗

就是实际电路有问题,所以我全部换成理想的了,运放都是理想器件搭的了,那个图片下面就是理想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比的是理想积分器加1fF寄生电容前后的低频增益吗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