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设计讨论。做到一个电荷泵,但是他外面跨接了一个电容,外面的结构看不懂

楼主(2025-07-28):
遇到一个电荷泵,电荷泵里面的结构是较为传统的结构,但是外面接的东西有点看不懂

1.外面有一个RC,但是R接的是VDD,电荷泵泵的输出从RC节点流入在流出,没看懂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
2.电荷泵的VP与VO之间跨接了一个电容,这个电容是接在产生时钟信号的比较器的输入端上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A:
比较器VP VS哪个是反馈那个是基准,反馈如何接,基准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VP VS哪个是反馈那个是基准,反馈如何接,基准是多少?

比较器Vp与Vs 都没有接入基准,Vp接入的是前一个电荷泵的输出电压Vs接的是这一个电荷泵的输出,就是我在图里画出的Vout也就是反馈,主要是右边部分电阻电容哪里没有分析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