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 min period问题

楼主(2025-07-28):
请教大佬

如果我对某个mem的clk pin设了multicycle,那我对该mem做min period检查时,还会按照一个period检查吗?

网友A:
min period 和multicycle没关系,只和clock的波形有关

网友:
min_period的检查是对时钟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 period 和multicycle没关系,只和clock的波形有关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