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管子栅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5-07-28):
我现在设计的是一个高压的levelshift电路,然后在看工艺文件的时候,发现我使用的管子的Vgs的绝对值被要求不能大于5V,但是我在设计时当时没考虑到这一点,我的Vgs是远远大于了5V的,但是就电路来看的话功能是正常的,没有看出栅氧化层被击穿的现象,这个应该怎么辨别呢,到底有没有被击穿

网友A:
大部分工艺没有击穿的仿真模型。
所以这是不被允许的,实际流片后可能不会立马击穿,但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仿真不一定能看到,实际出来有可能寿命变短,也可能直接断路,看具体管子对电压的耐受。我之前把5V给到1.2V的输入,低压管有几个就烧掉了,不能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工艺没有击穿的仿真模型。
所以这是不被允许的,实际流片后可能不会立马击穿,但会影响使用寿命。 ...

那我需要到高压,岂不是很无解

网友:
需要钳位vgs<5V,现在工艺高压管也都是薄栅氧的,gate不能耐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