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_PSR

楼主(2025-07-28):
eetop.cn_Analysis and Design of Monolithic, High PSR, Linear Regulators for SoC .pdf (307.42 KB , 下载次数: 27 )
请问这篇论文里面计算PSR的模型是怎么等效出来的,还有想问为什么公式里面没有考虑负载RL

网友:
自己算下就好了,论文也只是分析了诸多LDO结构的一两种情形,不同结构的等效模型根本不一样,不通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方法。用GM*R的方法来算。
1. VDD 到 VOUT的等效GM为 1/rds. (前提是VDD到VOUT-A的增益为1,论文里面后面有讲)
2. VOUT到地的等效ROUT为 rds || [Zo || Zo-reg]
3. 前面两个式子相乘就得到论文里面的模型了

RL应该需要包含到Zo里面,貌似论文没有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方法。用GM*R的方法来算。
1. VDD 到 VOUT的等效GM为 1/rds. (前提是VDD到VOUT-A的增益为1,论文 ...

您好,请问ROUT应该等于(ZO//rds)/1+beta*A_o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方法。用GM*R的方法来算。
1. VDD 到 VOUT的等效GM为 1/rds. (前提是VDD到VOUT-A的增益为1,论文 ...

两个式子相乘,我还是没有得到上面的结果,请问您是怎么推导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式子相乘,我还是没有得到上面的结果,请问您是怎么推导的呀

可以参考这里
一种分析LDO PSRR的方法 - 知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里
一种分析LDO PSRR的方法 - 知乎

这篇文章看懂了,但是我还是没有理解作者是如何把PSR的计算等效为电阻分压的模型,不太理解作者的简化思路,请问您是怎么简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方法。用GM*R的方法来算。
1. VDD 到 VOUT的等效GM为 1/rds. (前提是VDD到VOUT-A的增益为1,论文 ...

主要是这边您说的等效ROUT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呢,如果能推出这个公式,确实可以推出作者的分压模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边您说的等效ROUT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呢,如果能推出这个公式,确实可以推出作者的分压模型
...

推导出来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里
一种分析LDO PSRR的方法 - 知乎

推导出来了,感谢,
但是回到作者的论文,第一种情况简化的时候为什么假设rds<<R1+R2呢,事实上应该考虑RL,这个时候rds<<(R1+R2)//RL更加不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