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采样开关精度问题

楼主(2025-07-28):
想请教一下大家,14bit 1M采样的SAR ADC使用CDAC下极板采样的时候需要使用柵压自举开关吗,都说采样开关的精度决定了信号的精度,可是为什么把ADC中的柵压自举换成CMOS传输门开关也能用,不是说传输门最高精度6bit嘛,在对传输门单独仿真的时候最高采样精度也才10bit,负载电容对其精度影响大吗,是什么原因呀,请大家赐教!!

网友A:
速度啊  RC建立时间只要够长 总会达到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啊  RC建立时间只要够长 总会达到精度的

感谢回复,但是还是想问一下,传输门导通阻抗的变化范围那么大,不同的输入保持电压导致传输门导通阻抗不同,对采样电容上的电压没有影响吗,不会影响他的线性度吗

网友:
一样的道理  要么增加采样时间,让rc充分建立 ,要么就用自举 ,保持恒定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