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模混合仿真太慢了,大家都是什么工具,什么方法做的仿真?

楼主(2025-07-28):
有办法,把design 导成verilog A/systemverilog ,然后稍微改一改, 进行仿真吗? 毕竟数模混合仿真,对精度要求不一定有那么高

网友:
要么用语言替换更多一点的模拟模块,要么用APS等加速,好像最新版本的FX快很多

网友:
Verilog-A和SystemVerilog模型都是定制化的,没有自动工具能做转化。而且Verilog-A写不好比电路还慢。

我是用Cadence家的工具。BLE的SoC跑PMU上电大概2个小时,Active->Sleep->Active模式转化大概7个小时。其中PMU基本上是全Schematic,里面的SIMO-DCDC是个定制的AMS混合模型,保证整个电流通路都是模拟信号。
如果是纯数字模拟器的DMS仿真,PMU是SystemVerilog模型,那么大概就是2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