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2025 仿真 SiC 时会有下面的报错,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5-07-28):
仿真进行到 implant 时就会报图片中的错

网友:
能否分享一下sentaurus 2025?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sprocess仿真里面的网格优化间隔放的太密了

网友A: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安装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安装教程吗?

我也不会安装,是别人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仿真 SiC 还是说仿真 Si 的时候用 MC 注入就报错?

SI的都不行,跑自带的例子都能报错;还是服务器,换成2022就没问题了

网友:
大佬你有2024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 SiC MC偶尔报错,重新run就好了

我这边是直接不行,我尝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问题,重新run

兄弟,你的 2025 可以用?我的重新 run 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