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levelshift结构求助

楼主(2025-07-28):
需要设计一个levelshift电路结构,将50MHz的±5V的方波信号转换到高电压为70V,低电压为-30V的方波信号输出,现在采用的是交叉耦合结构的levelshift,但是会发现想要实现会有点难,有没有大佬能够分享一下觉得可行的电路结构或者说论文,十分感谢!!!!

网友:
没做过这种ls。一些想法仅供参考。1 常规结构肯定不行。该需求的特点是高频&高压,宽输出范围。2 考虑做多级ls。之前做过类似的,思路是先转电源再转地,比如先转为-5V~+70V,再转为-30V~+70V。3 实际应用中要注意功耗。高频的ls数量多了后会对供电电源带来较大压力。4 ESD考量。高压器件要考虑耐压和ESD问题,特别是对低压电源域的MOS影响。
最后回到问题:可以按照关键词搜一下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