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动态ir的signoff只用vectorless的方式

楼主(2025-07-28):
大家好, 想请问如果动态ir的signoff从头到尾都是用vectorless的方式, 是否经验上会有潜在的风险或其他问题?
或是是否经验上只要把margin设大一点即可? 比如容忍范围增加个几%? 谢谢

网友:
只用vectorless还加margin既过优化还没有覆盖到worst case,一般不会这么做

当然部分产品本身IR drop就低风险可以按公司习惯来做,反正承担风险的也是老板和定下这个策略的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