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触发器不需要p和n管尺寸是2-3倍吗

楼主(2025-07-28):
如题,看到论文版图里TSPC管子尺寸都是一样的,很困惑,就去把p和n管的尺寸设置成一样的去仿真,和p:n=2:1的结果没差,这种现象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按p管和n管的迁移率来的,先进工艺已经差不多了,几倍是落后工艺

网友:
给速度高一点的clock就能看出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p管和n管的迁移率来的,先进工艺已经差不多了,几倍是落后工艺

原来是这样,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