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5+xcelium25 混合仿真卡死

楼主(2025-07-28):
新安装了redhat 8.10,后尝试AMS仿真,错误如图,试过IC23+xcelium23的各种版本错误一致,软件在redhat 7.9 系统中正常仿真。

单跑模拟仿真无问题。AMS仿真错误出现后,CIW卡死,不能正常关闭,只能kill。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试试在 .cdsinit 里面加一句 simVerilogIgnoreCellviews = list("text")

网友:
老大,能分享一下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 .cdsinit 里面加一句 simVerilogIgnoreCellviews = list("text")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关闭SELinux了吗,checksysconf了吗

网友C:
xcelium25 用hotfix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xcelium25 用hotfix了吗

没有用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SELinux了吗,checksysconf了吗

SELinux  关了,,,checksysconf是配置什么  求教。。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SELinux  关了,,,checksysconf是配置什么  求教。。谢谢大佬。

在安转目录下bin里面有checkSysconfig 运行它 看是否有却失的依赖库未安装

网友:
图片的倒数第四行告诉你了,因为输入初始为z, 要你改成0.具体看倒数第三行。

网友(2025-09-10):
多年來對您的健康狀況良好。我將非常感謝您的鏈接下載IC251和DDI25.1   我有IC251-250用於交換的文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