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的i/o cell中的FP

楼主(2025-07-29):
FP stands for ‘From Power Pad’ and FP pin is for global signal. Under normal condition, FP is activated by PVDD2W to ‘HIGH’ (3.3V). FP rail will be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while joining with other digital I/O cells.
这一段话,是说带FP的PAD必须要和PVDD2W一起用么,当二者版图放在一起时,FP会自动连在一起? 另外,这个FP,是只有数字IO才有么?模拟为什么没有,这个FP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1,会自动连在一起,只要io row没断

网友A:
2,只有数字io才有,至于为什么,建议你看看gds,有个双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只有数字io才有,至于为什么,建议你看看gds,有个双珊

DG层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DG层么

GT层,你看一下,有一半的poly被前级驱动,另一半的poly被FP/FPB驱动,两个poly实际等效两个mos管串联起来
如果你会看cdl文件,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
刚看了一下,smic40和smic180还不太一样,smic180的FP直接接到NMOS的g,没有FPB

网友:
smic40 io没有双栅,fp fpb用途还要分析一下

网友A:
双栅结构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栅结构示意

谢谢,我看的是180工艺。这里的FP为什么要单独标记出来 ? 这里的FP围成环后,最终还是要连在3.3V的电源上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的是180工艺。这里的FP为什么要单独标记出来 ? 这里的FP围成环后,最终还是要连在3.3V的电源 ...

你仔细看看手册,可能是需要用一个特殊的单元,那个单元的FP是输出

网友B(2025-10-18):
这个FP是上拉到VDD2W,主要是控制整个IO上电和输入数据信号时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FP是上拉到VDD2W,主要是控制整个IO上电和输入数据信号时序的。

这个FP是实际连接到VDD333上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FP是实际连接到VDD333上去么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