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lmmx -n脚本运行报错,请求各位大佬帮忙!!!

楼主(2025-07-29):
我是初学者在使用学习redhawk进行全定制电路的分析。

config文件如下图

config文件

config文件

报错如下图
我在网表中检查了报错内容提醒的top_cell和pin_name名称设置,我没有发现哪里有错误
请大佬们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在config里面加上VDD_PIN_NAME VIN和GND_PIN_NAME VSS试试看

网友A:
这个设置我看都有,检查一下网表里面有没有对于这两个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置我看都有,检查一下网表里面有没有对于这两个的定义

感谢您的回答,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是由于我的网表文件设置错误!